PADS VX gerber中间层过孔是空的

楼主(2019-08-03):
大家好!我用的pads VX2.4,发现查看gerber时中间层过孔是空的,以前9.5是不会的,导gerber是VIA选项也选了。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一个是正片,一个是负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正片,一个是负片吧

我没有在设置层是负片。

网友:
这几个空的过孔是这一层没有电气连接的吧?应该是自动把铜皮删除了

网友:
确实如此。超过4层板的中间层就会掉通孔焊盘,前2层和最后2层是对的。应该是软件的Bug,大家出图时要小心!Vx.2.4和Vx.2.5都有这个问题。Vx.2.3出图是正确的。

网友:
这几个空的过孔是这一层没有电气连接的吧,自动把铜皮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