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3333+Plating是1盎司的铜吗?

楼主(2019-08-04):
RT,兴森快捷的层叠,TOP和BOTTOM表述是0.333+Plating,这个是指1OZ的铜吗,还是0.5+Plating是1OZ?

网友:
    應該算是1/4 OZ加上電鍍厚度.

网友:
    1/3的铜,plating

网友A:
    plating是电镀,0333是1/3,0.5是1/2,1盎司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ting是电镀,0333是1/3,0.5是1/2,1盎司就是1。

    那加上plating的总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
    就是加工文件要求的厚度,叠层里有,要认真看,要求的和实际做的有误差,±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加上plating的总厚度是多少呢?

    叠层上会写总厚度,一般是1OZ。

网友:
    这个应该是1OZ的铜厚,一般来说,工厂实际电镀镀铜厚度在0.5o'z

网友:
    0.333+Plating表示1/3oz铜(基板带的)+电镀铜,最后厚度看要求,最后一般1oz,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
    如果你要求表层铜厚为1OZ的话,不管哪种表述方式,应该最终铜厚都会给你做到1OZ,我这边大部分情况是0.5+Plating

网友:
    1/3OZ的底铜

网友:
我不確定這個數字是真實厚度的寫法還是比例
銅箔厚度  1oz  大約是  1.2 ~1.3 mil .
若以比例來看應是 1.2~1.3 x0.333=0.3996  ~ 0.43 mil 的銅厚
如果是真實的銅箔厚度 則0.333 mil差不多是  1.3 mil /4 =0.325 mil 接近 0.333mil
 一般的銅箔基板上面的銅箔有0.333 OZ 的嗎? 小弟比較少接觸只聽過1OZ , half OZ , quarter OZ...

网友:
基铜厚度是0.33OZ 是芯板自带的。。通过电镀后做成你要求的完成铜厚1OZ。0.5+Plating也是同理,芯板带的是0.5OZ铜厚,选择芯板厚度是根据板子内的线宽线距来选择,如间距线宽较小3/3的就采用0.33的芯板去制作最好。如果间距比较大4/4就采用0.5OZ的芯板。

网友:
    看最后plating的厚度,1oz铜大约是1.2 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