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和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9-08-04):
    变压器和互感器的区别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与一般的变压器相同,仅在结构型式、所用材料、容量、误差范围等方面有所差别。

    变压器:
      变压器是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用于改变电压等级,负载较大电流。
    1、变压器种类很多,按冷却方式、防潮方式、铁芯或线圈结构、电源相数、用途等分若干个类;
    2、变压器的容量由小到大,从几十伏安大到几十兆伏安;
    3、变压器的一次侧电压受二次负荷影响较大,负荷大时系统电压会受到影响;
    4、变压器二次侧负荷就是各种用电设备,通过的电流较大,具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
    5、变压器一次侧电压不论多高,均可根据需要升高或降低二次电压;
6、变压器的外形与体积因容量的不同有时很大;
7、变压器常用于多种场合。

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它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以便用低压量值反映高压量值的变化。因此,通过电压互感器可以直接用普通电气仪表进行电压测量。
1、电压互感器又称仪用变压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
    2、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很小,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伏安;
    3、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即电网电压,不受二次负荷影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其负荷是恒定的;
4、二次侧负荷主要是仪表、继电器线圈,它们的阻抗很大,通过的电流很少。如果无限期增加二次负荷,二次电压会降低,造成测量误错增大;
    5、用电压互感器来间接测量电压,能准确反映高压侧的量值,保证测量精度;
    6、不管电压互感器初级电压有多高,其次级额定电压一般都是100V,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电压线圈制造上得以标准化。而且保证了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工作的安全,也解决了高压测量的绝缘、制造工艺等困难;
7、电压互感器常用于变配电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等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