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UPS的输出电性能指标

楼主(2019-08-04):
    不同类型UPS的输出电性能指标

    对UPS输出电性能指标的要求完全是由负载决定的,但不同类型UPS能达到的电性能指标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各种类型UPS的适用范围和品质优劣。

(1)输出瞬态响应时间

    这里主要指负载电流突变时UPS输出电压的响应时间,后备式UPS和线交互式UPS是由电网直接向负载供电的,电网输出能力很强,内阻很小,所以动态响应时间很小,一般可控制在lOms左右。而双转换(在线)式UPS的输出瞬态响应时间是由输出逆变器决定的,所以时间要比后备式和线交互式长,一般都在2Oms左右。

(2)允许负载不平衡度和输出电压不平衡度

允许负载电流不平衡度以及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的大小取决于逆变器工作状态,无输出变压器UPS和Delta临变换式叨F的三相输出端是三个独立的单相半桥逆变器,所以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小,同时也允许1%的负载不平衡。在100%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仍可控制在1以内,但是当输出负载1叨不平衡时,Delta变换式UPS对输入电流只有25%的平衡能力,这是不利的一个方面。而传统双转换式UPS的和高频机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传统双变换式三相输出端是一个三相全桥逆变器,其输出电压不平衡度比Delta变换式和高频机UPS要差些,特别是当负载100%渊不平衡时,输出三相全桥逆变器处于不平衡状态,其输出电压不平衡度在5%左右。

(3)并机时各台负载电流的不均衡度

    这主要是由所并各UPS输出电压幅值和相位差大小决定的,而相位差又是影响负载电流不均衡的主要因素。Delta变换式UPS应用了补偿式的调节原理,它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不存在任何频差和相位差,并机工作时其电流不均衡度可以≤1%。传统双转换式UPS则不然,它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完全取决于DC/AC逆变器频率跟踪和锁相电路的水平与精度,频率跟踪速度不宜太快,否则会在输入电压频率波动时造成逆变器工作不稳度,所以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通常是存在相位差的。就目前的产品而言,相位差可控制在0.5。~2。,这是造成并机时各台输出电流不平衡和存在环流的重要原因。

    (4)输出容量等级与电路形式无关,而主要是取决于使用的器件性质和水平

    对于后备式UPS和线交互式UPS而言,主要是受转换器件的限制,为了降低成本和简化电路,转换器件多采用继电器,大电流的继电器的转换时间长,满足不了负载对电压转换时间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