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内部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9-08-05):
I2C电路中,需要上拉电阻,这是由于开漏电路导致。那主机和从机哪个是设置为开漏模式的呢?如果引脚为读取模式,那引脚内部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以下I2C电路,供参考:
内部电路:

I2C主从总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