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开关电源中选择何种阻值和直径的NTC?

楼主(2019-08-05):
请教大神:开关电源在输入端一般都会接一个NTC热敏电阻,诸如8D-11,3D-20等等,这里我知道8和3代表阻值,11和20代表直径。

那么如何在一个开关电源中选择何种阻值和直径的NTC?

我目前分析的电源是额定输出24V7A的,输入电压最高AC264V,输入电容是两个150μ并联。非常感谢!

网友:
    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的,例如浪涌电流,其它器件的承受能力,温度,效率等等。24V7A可选用5D-15,至于说具体要怎么算要什么公式那网上的很多了,但也不见得很准确。

网友:
    热敏电阻关键就三个数值:常温电阻,残值电阻,额定电流。

网友A: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TC热敏电阻的选择:近似取值:热敏电阻阻值=最大Vin/预设浪涌电流;根据浪涌电流能量选择热敏电阻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