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始终上不去怎么办?

楼主(2019-08-05):
在做一款反激式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市电输出,80v输出,24v输出,12v输出,5v输出,目标要求500W,可是电源功率始终上不去,所有输出功率只能加到100多W,控制路采样24v,加80v输出负载时,加到1A输出电压就降得特别厉害,功率也上不去。各位大侠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
    多路输出是这样的,要均衡带载才能输出最大功率。

楼主:
    市电输入,不是输出。

网友:
反激做500W,高难度啊,为什么不用正激呢?交调也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