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算反激变换器时就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9-08-05):
Sanjaya的精通开关电源中把电流纹波率认为等于磁通纹波率。
在计算反激变换器时就遇到了问题如下:
原边绕组匝数 Np=(2/r+1)*Von*Dmax/(2*Bpk*Ae*f)
设计10W电源时采用85-265VAC,Bpk=0.3T  Ae=22.4*10^-6mm2   Dmax=0.446 f=65khz r=0.5  EE19磁芯
在计算NP后很容易由AL值得到L=AL*Np^2
而根据电感电压得知L=Von*Dmax/(f*r*I)  由此式倒推出来的r已经不是0.5了,这岂不是表示电流纹波并不等于磁通纹波?
这是为什么?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在计算NP后很容易由AL值得到L=AL*Np^2
    而根据电感电压得知L=Von*Dmax/(f*r*I)"
    由AL得到的电感L不是你这个变压器所设计的电感量,反激变压器需要加气息的,通过调节气息来调整电感量满足L=Von*Dmax/(f*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