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座子封装问题

楼主(2019-08-05):
    如图所示的耳机座子,在实际过程中因为有插拔,所以会有掉的现象,有个工程师说了一个方案,把封装的焊盘加大可以解决,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你这个座子不是有定位柱吗? 不应该容易掉啊。

网友B:
    焊锡会疲劳,结构上最好做夹持固定。或者用插件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座子不是有定位柱吗? 不应该容易掉啊。

    后期传过来的问题就说容易掉,然后另外一个工程师说把这个封装的焊盘加大可以解决,总感觉加大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会疲劳,结构上最好做夹持固定。或者用插件座子。

焊锡会疲劳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网友:
    插拔 1-2此没问题. 问题是插拔几千次后, 焊盘可能就脱胶了.
焊盘加大. 加粗 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结实耐用的还是插件座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期传过来的问题就说容易掉,然后另外一个工程师说把这个封装的焊盘加大可以解决,总感觉加大会有什么影 ...

    经常插拔必须用插件的座子。
    加大焊盘只能缓解,不能解决问题,焊盘太大,焊接不小心还可能导致锡量太多,导致声音失真的问题。

网友C:
    可以在耳机下面打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插拔必须用插件的座子。
    加大焊盘只能缓解,不能解决问题,焊盘太大,焊接不小心还可能导致锡量太多 ...

    好的,我反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耳机下面打交啊

    是的现在就是打胶,他们想加大焊盘更加牢固

网友(2019-09-25):
    第一个PCB板上的定位孔的孔径和实物定位柱的尺寸差别大不大,大的话适当改小
第二个你这个耳机掉是 焊盘掉了还是焊锡脱落了,前者可以适当加大焊盘,只是锡脱了可以把钢网加厚开孔加大,增加大锡量。

这个需要结构在涨筋下来,在受力方向固定住,否者不管你焊盘加多大,插拔次数多了还是一样会有问题。

网友(2019-12-05):
    加大焊盘,焊盘旁边可以再放过孔加固,这样就很稳了

网友:
    这个座子便宜,所以使用的较多。其实可以做成插件和贴片的兼容封装。我们现在都用插件的这个了

网友:
    加大钢网。后期pcb上,在焊盘上加两个10mil的孔。

网友D(2020-11-09):
把焊盘加大,铺上铜,然后在铜上打几个大过孔,另一面也铺铜,焊的时候也好焊,焊盘也不容易掉,这几个焊盘焬上多点。我们也遇到过,会掉,USB座也遇到过,后来换成了带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焊盘加大,铺上铜,然后在铜上打几个大过孔,另一面也铺铜,焊的时候也好焊,焊盘也不容易掉,这几个焊盘 ...

后面是采用加大焊盘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