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采集方案

楼主(2019-08-05):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交流电流采集方案, 额定电流5A,精度2%左右,谢谢大侠们赐教

网友:
    上海贝岭的BL0937可以看一下。一般这种电能表方案出厂前都需要校准的,校准后的精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看这个贴是否有参考意义: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0460-1-1.html

网友:
    0.1欧姆的康铜/锰铜丝作为采样电阻,差分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