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TE对应的DELTA_TC0和TC1表示什么意思,要怎么填?感谢!

楼主(2019-08-05):
请问LTE对应的DELTA_TC0和TC1表示什么意思,要怎么填?感谢!

网友A:
功能含义: 1对应KS=1.25;0对应KS=0。KS=0对应ΔTF=0,KS=1.25对应使能基于

MCS的上行功率调整,KS由RRC层下发。

对网络质量的影响:KS=0,只能通过闭环TPC命令调整发射功率;KS=1.25,可以通

过调度选择不同的MCS方式来调整放射功率,快速自适应信道变化,

提高基站级吞吐量。

取值建议:en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含义: 1对应KS=1.25;0对应KS=0。KS=0对应ΔTF=0,KS=1.25对应使能基于

MCS的上行功率调整,KS由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