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驻波很好,辐射却很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5):
割了一对相同的5.8G的微带天线,网分测得驻波很好,S11<-40;

1) 将前述天线分别接网分的PORT1和PORT2,两天线平行相对放置,间距10cm,测得S21为-27左右;

2) 再分别接信号源和频谱仪,两天线间距10cm,信号源打15dBm,频谱仪接收到-23dBm。

以上,感觉天线辐射很弱。为什么驻波很好,辐射却很弱,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改善方式呢?非常感谢!

网友:
    尝试提高频率?

网友:
    5.8G衰减比2.4G高,如果没有谐振,为什么要辐射那么多?

网友:
S11很好,辐射却很弱,说明能量进到天线里后没辐射出来啊,这说明天线的损耗很大,都产热了。

网友A:
    接收到的信号强弱于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方向性也很有关系,最好是直接测试天线的辐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到的信号强弱于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方向性也很有关系,最好是直接测试天线的辐射功率。

    天线的辐射功率,怎么测呢?好像也是有方向性吧

网友:
    功率功率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