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射频走线经过10KV的静电测试,会改变其电气参数吗?

楼主(2019-08-05):
PCB板射频走线经过10KV的静电测试,会改变其电气参数吗?感谢!

网友:
    改变其什么电气参数?

网友A:
器件损伤了吧。

楼主:
一张板卡走了一端导线是进行卫星信号传输的,经过10KV静电测试后接上蘑菇头天线发现不能搜星了,接上卫星信号发生器却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损伤了吧。

导线之间没任何器件。就是一段导线。我把接头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怀疑走线有毛病,就用网分测一测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走线有毛病,就用网分测一测S参数。

板子通电后电气参数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通电后电气参数都是对的。

换个天线试一下。

楼主:
    现在问题定位在那段导线上。做了两张板卡的静电测试。。结果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那你换块好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块好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就好了。

对比一下S参数,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tdr测一下阻抗走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就好了。

用信号发生器跟频谱仪看看插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跟频谱仪看看插损。

那个只能测端口,还是tdr 每mil分析。

网友:
分析电参数,能等效阻容感最高,比对阻抗。

网友:
先分析外观,看看有没有介质击穿,用显微镜。2 e, v# |$ D- n" M-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