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款INTEL 82583的网口只有在1G的时候有44MHZ和61MHZ的辐射问题。

楼主(2019-08-05):
请教大神,
有款INTEL 82583的网口只有在1G的时候有44MHZ和61MHZ的辐射问题,是很实的base;另外,和网线的摆放有很大的关系,只要从Chamber自带的网线接上就会有,换句话说,只要网线垂下转桌就有,而如果把网线蜷在在转桌上,ping一个Notebook,就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近场点,网络差分线最高,但是上面没有预留滤波电容。。。
非常感谢!

网友A:
    是普通网线还是屏蔽网线,如果是屏蔽网线,则可能和转台上网口接地不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网线还是屏蔽网线,如果是屏蔽网线,则可能和转台上网口接地不好有关。

    普通网线,若使用屏蔽网线,没有影响。

网友B:
    别的地方耦合到网线上的吧,这个和是否是1G应该没关系。

网友:
    网线的走线不要和电源线等其他线缆耦合,不要离得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地方耦合到网线上的吧,这个和是否是1G应该没关系。

    但是在100MHz和10MHz时是PASS的啊,应该在1GHz是网口chip的负载应该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在100MHz和10MHz时是PASS的啊,应该在1GHz是网口chip的负载应该大吧。

    同样的设备,只是打的流量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设备,只是打的流量不一样吗?

    PING 1GHZ,和PING 100MHZ和10MHZ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G 1GHZ,和PING 100MHZ和10MHZ的差异。

    有点奇怪,如果要带出来,应该都带出来啊,千兆就是比百兆多用了4根线。百兆的时候应该也有这两个包吧?

网友:
    像是网线辐射出去的,应该是和千兆PHY处内部电路有关,考虑退耦电容。

网友:
    很正常啊   千兆和百兆的编码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百兆的幅度应该也会大点,抗扰度更强。千兆有用数据包很容易辐射,可能你用的网线比较劣质或者是接口部分造成阻抗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