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传导抗扰有个怪现象。

楼主(2019-08-05):
请教大神,

今天测试传导抗扰有个怪现象,测试信号线的传导抗扰,使用的是电磁耦合钳,在测试过程中,到160kHz左右,测试软件出现故障,测试终止,重启测试信号发生器及换电磁耦合钳都没用,眼看没辙,看到电磁耦合钳在参考接地平板两块板结合处棱上放置,有点翘,然后把它放到其中一块参考接地平板,结果出现故障的频段有移动,貌似有效果,此时干脆我站到电磁耦合钳上,让电磁耦合钳下面的接地平面和水平参考接地平板紧密接触,测试过程中在没有发生上述故障,测试顺利完成。。。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上面的现象,非常感谢。

网友:
    有木有将这一奇怪现象拍下来啊?寄生电容小了,低阻抗路径?

网友A:
    应该是共模环路的问题,电磁耦合钳和地接触不好,环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共模环路的问题,电磁耦合钳和地接触不好,环路断了。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