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都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的波形和频率?

楼主(2019-08-05):
大神们都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的波形和频率?感谢!

网友:
用差分探棒測波形,或者用兩根被動探棒抓取波形然後疊加即可;頻率即波形週期倒數;

网友:
    用差分探头。

网友A:
    把示波器的参考端接到差分信号的D-,将表笔接到差分信号的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的参考端接到差分信号的D-,将表笔接到差分信号的D+上。

参考端是接地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的参考端接到差分信号的D-,将表笔接到差分信号的D+上。

    这样存在风险,有共模信号专成差模信号,测量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端是接地的那个吗?

差分探头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