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AD19后PCB不显示网络名,焊盘过孔也不显示编号,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8-05):
win10安装AD19后PCB不显示网络名,焊盘过孔也不显示编号,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快捷键"L",窗口滑到最底,系统显示选中网络名,焊盘号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好像是装了office2016后出现的。。大佬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L",窗口滑到最底,系统显示选中网络名,焊盘号

谢谢大神指导,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好像是装了office2016后出现的。。大佬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我按照楼上大神的步骤操作已经好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L",窗口滑到最底,系统显示选中网络名,焊盘号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也安装了office2016,按楼上的方法试了,不行。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也安装了office2016,按楼上的方法试了,不行。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0-07-05):
和你的一样,操作了还是不显示焊盘,现在安装16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