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 打印预览焊盘不能对齐,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05):
各位大神们,不知道啥原因打印预览时焊盘不对齐,原图上是对齐的。

网友:
看起来差异很小了,对齐后锁住元件看看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公司不知道弄了个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公司不知道弄了个啥,就好了

公司弄了个啥?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