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8怎样批量修改元器件属性???

楼主(2019-08-05):
用AD18批量修改属性的时候发现和之前的AD17不一样,请问AD18批量修改元器件属性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选中对象,右键查找相似

网友:
原理图中选择工具——参数管理器,选中元器件,可在此界面批量修改元器件各种参数

网友:
选中对象,右键查找相似,这时候就是批量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