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器件未使用的I/O引脚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9-08-05):
请问FPGA器件未使用的I/O引脚需要接地吗???还是需要做什么其他处理……

网友:
不,在设计中未使用的I/O引脚通常不需要接地或连接任何地方。
有些设备在I/O上具有全局设置,如上、下或总线保持,其他可能具有每个引脚的设置。默认情况下,点阵设备输入是上拉或下拉。只要拉模式是上或下,或总线保持,你可以离开I/O引脚未连接。
如果您有意禁用内部上拉或下拉,您必须只连接输入引脚。如果没有连接到VCC或接地,则可能会由于设备上电时的IO的浮动状态而引起一些额外的泄漏。因此,建议您将它们接地或连接到VCC以避免泄漏电流。
如果器件在允许的结温度范围内,则泄漏电流不会影响设计的功能性。然而,如果该电流使器件脱离结温度范围,则可能影响器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