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4/5/6 - 如何在配置后使用STARTUP原语驱动CCLK???

楼主(2019-08-05):
Virtex-4/5/6 - 如何在配置后使用STARTUP原语驱动CCLK???

网友A:
为了在配置后驱动CCLK,将信号连接到STARTUP原语的USRCCLKO输入端口,并驱动USRCCLKO为高电平(以驱动CCLK为高电平)或为低电平(以驱动CCLK为低电平)。这将允许结构控制引脚的三态和输出信号。  CCLK输出在启动结束(EOS)之后才有效,在设计运行后通常是几个CCLK周期。该设计将在启动序列中由GTS和GWE信号启用,这些信号通常发生在启动序列的状态5和6上。 EOS信号将在状态8上使能,因此可能存在一些CCLK周期,其中设计功能正常,CCLK不受设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在配置后驱动CCLK,将信号连接到STARTUP原语的USRCCLKO输入端口,并驱动USRCCLKO为高电平(以驱动C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