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EX-II DCI——当使用BitGen中的“RealZeDCI”选项时,我看到在我的分裂终止的I/...

楼主(2019-08-05):
ViTEX-II DCI——当使用BitGen中的“RealZeDCI”选项时,我看到在我的分裂终止的I/O(HSTL、SSTL、GTL、LVDS)上有一个意外的DC偏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搜到的答案,请参考:

这是冻结DCI时钟的预期结果。DC偏移可能影响以下I/O标准:
DCI驱动程序:HSTLIIII~DCI、HSTLLIVIVDCI、SSTL2IIII~DCI、SSTL3IIII~DCI、GTL
DCI接收机:HSTL(ALL)、SSTL(ALL)、GTL、LVDSYDCI、LVDSEXTEXDCI
SSTL是最受影响的,它可以具有大约+/-100毫伏的直流偏移。然而,用“RielZeDCI”,最坏情况的误差比先前在所有电压和温度上的差5%。这仍然是一种终止信号的好方法,它通常比电阻器工作得更好,因为存根和电阻器终端不在芯片上。
直流偏移在Bank之间。同一Bank中的所有I/O都具有相同的DC偏移量。因此,当同一总线的I/OS保持在同一Bank时,避免了偏移。对于具有较高VCO的I/O标准,偏移可能更高。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看到直流偏移高于+/-100毫伏,VCCO=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