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FPGA 如何使用ISE下载程序(上)

楼主(2019-08-05):
一般FPGA都是基于SRAM技术的,SRAM的数据是掉电丢失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每次上电都让 FPGA 运行一个程序,那么就需要一块Flash,将程序放到flash中,上电的时候,再将程序bit流加载到FPGA中。但是每次都这样做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因此在调试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使用JTAG下载数据。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两种下载方式。

先说两个小知识点:1.在下载的时候要先看看你的下载器是否工作正常,下载器在开发板通电和没通电的情况下,下载器指示灯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通过这点来判断下载器是否工作正常。例如我使用的是黑金的下面这款下载器

这款下载器在开发板未通电的时候是显示绿灯的,在开发板通电的时候是显示红灯的。
2.使用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的是bit文件,下载到SPI Flash的时候下载的是MCS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具体差别自行百度。

一.JTAG下载程序(有两种方式)

1.使用ChipScope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