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射频分叉线测试射频接受链路上每个点的功率的时候,频谱仪上显示的是此处真实...

楼主(2019-08-05):
来自微信群:EDA365-射频技术交流群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用射频分叉线测试射频接受链路上每个点的功率的时候,频谱仪上显示的是此处真实的功率还是一部分功率呢?(射频分叉线外导体就近接地)

网友:
    如果断开了到下一级的连接,基本可以反映真实功率。当然如果分叉线或者下一级输入阻抗如果偏离系统阻抗太远,也会有明显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