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电容选型方法

楼主(2019-08-06):
XY电容选型方法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别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别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8 kV, 2. Y2耐高压大于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滤波电路上有X电容,就是跨接L-N线;Y电容就是N-G线。在安规标准上有按脉冲电压分X1,X2,X3电容;按绝缘等级来分Y1,Y2,Y3来分。(这些都不是按什么材质来分的,以后多学习。)至于安规标准各个国家有一些差别,但额定电压无非就是250和400。各大厂家做的安规电容就是要满足这个安规标准的需求,一个安规电容可以满足Y电容的要求,也有可以做成满足X电容要求。所以就有的安规电容上标X1Y1,X1Y2...。
火线与0线之间接个电容就是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由于火线与0线直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在电容值上没有定限制值。火线与地线直接电容要涉及到漏电安全的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正如 james bai所说的,太大的容值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对器件产生影响。

一、基本作用
1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而让交流通过。
2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 、平滑或滤波: 将整流以后的脉状波变为接近直流的平滑波,或将纹波及干扰波虑除。
5 、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温度稳定性。
6 、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 、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 、储能: 储能型电容器通过整流器收集电荷,并将存储的能量通过变换器引线传送至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额定值为 40 ~ 450VDC 、电容值在220 ~ 150 000μF 之间的铝电解电容器为较常见的规格。根据不同的电源要求,器件有时会采用串联、并联或其组合的形式,对于功率级超过 10KW 的电源,通常采用体积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电容器。
9、浪涌电压保护: 开关频率很高的现代功率半导体器件易受潜在的损害性电压尖峰脉冲的影响。跨接在功率半导体器件两端的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通过吸收电压脉冲限制了峰值电压,从而对半导体器件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得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成为功率元件库中的重要一员。
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值及其开关频率左右着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的选择。由于这些电容器承受着很陡的 dv/dt 值,因此,对于这种应用而言,薄膜电容器是恰当之选。不能仅根据电容值 / 电压值来选择电容器。在选择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时,还应考虑所需的 dv/dt 值。
10 、 EMI/RFI 抑制: 这些电容器连接在电源的输入端,以减轻由半导体所产生的电磁或无线电干扰。由于直接与主输入线相连,这些电容器易遭受到破坏性的过压和瞬态电压。采用塑膜技术的 X- 级和 Y- 级电容器提供了最为廉价的抑制方法之一。抑制电容器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允许高频电流通过电容器。 X 电容器在线路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 Y 电容器则在线路与接地设备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
11 、控制和逻辑电路 :各类电容器均可能被应用于电源控制电路中。除非是在恶劣环境条件的要求,否则这些电容器的选择一般都是低电压低损耗的通用型元件。

二、区别
X电容和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的拉,火线零线(L-N)间的是X电容的拉,火线与地间(L-G/N-G)的是Y电容.Y的耐高压强,容量都是0.1uF左右的拉~!但额定电压无非就是250和400,各个国家地区安归都不一样的~!分别有Y1Y2Y3..是按绝缘等级来分的~!可能会安全些吧`!X是按照滤波电压来分的~!总~!总之火线与0线之间接个电容就是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由于火线与0线直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烤炉到安全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太大的容值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对器件产生影响。

三、其它
Y电容用在输入线与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Y电容有高压瓷片的,Y电容连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为了不超过相关安全标准限定的地线允许泄漏值,这些电容的值大约在几nF。一般的,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
Y电容分为Y1和Y2电容,Y1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则属于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