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蓄电池电极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9-08-06):
    判断蓄电池电极的几种方法

           本文介绍了几种正确识别旧蓄电瓶正负电极的简易方法.以供大家在自行充电或检测时作快速判断。

      1.根据蓄电瓶电极设计特点判断

      一般常用的蓄电瓶在生产设计时.其电瓶桩较粗些的一端为正电极.另一端则细些为负电极,同时可辨认一下电瓶桩柱的颜色,其中正电极桩柱呈现深棕色,而负电极则呈现为深灰色。另外有些电瓶的正负标记用英文字母表示,即P表示为正电极,N表示为负电极,这在检修充电时可千万不能搞错。

  2.采用万用表电压挡测量

      可将万用表拨至直流挡位上,两表笔分别跨接在蓄电瓶两电极上,此时若电瓶显示出正常电压值,则证明红色表笔所触的电极为电瓶正电极.而黑表笔处则为负电极。有时测得电瓶无正常电压存在,则可测量电瓶的弱微存电量加以判断。当两表笔碰触电瓶电极后,表针若向右微微晃动,即证明红笔处为电瓶正电极.黑表笔处为负电极。但如果万用表指针向左晃动(表针反打),则证明红笔所触及处为电瓶的负电极。

      3.采用导线短路进行识别

  将两根铜芯电源线分别跨接在待测定的旧电瓶电极处,再将正常配置好的电解液(浓盐水)倒入一只玻璃茶杯内,将电源线两端分别插入茶杯内,并各自搁放在玻璃杯两侧边沿(两线在杯中不能相碰),然后观察各自引线端在电解液中的冒泡情况,如果某一电线线端气泡上泛的小泡明显而又较多时.则说明电源线连接电瓶的一端为负电极,气泡上泛少而又不明显端则为电瓶的正电极。

  4.利用整流二极管测定

  电源稳压器中的整流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能可找一支整流二极管.一只40w白炽灯.然后依次按电瓶的一个桩柱→二极管+端→二极管-端→白炽灯→电瓶另一桩柱顺序串接起来,形成一个电灯串联回路,此时若回路中的白炽灯被点燃发光,则证明二极管极端与电瓶桩柱连接处为电瓶的正电极,另一端为电瓶的负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