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环路设计的点滴理解

楼主(2019-08-06):
    开关电源环路设计的点滴理解

           P调节。就是纯电阻,无C,L、这个调节就是个衰减,或者放大。使得系统有静差。
      开环增益加大,稳态误差减小,fc增大,过渡过程缩短,系统稳定性变差。
      这种很少很少用。
      改进一下,PI调节:消除静差。打个比方,就是431的R和K之间放置2个元件,R串C。
      好处就是提供了负的相角,因为有了一个极点一个零点。极点在0点。
      使得相角裕量减小
      所以,降低了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但是,穿越频率fc有所增加。
      PD调节。这个用的不多。PD调节增大了系统的fc,导致系统响应加快,相位裕量增加。高频时有噪声。
      PID调节:低频时PI,高一点时PD调节。
      低频时提升静态性能,高频时提升稳定性以及响应速度。
      反激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改进型PI,也就是type II和III
      那么,理想的传函应该是什么样子:
      1.低频段:高增益,以减小静差
      2.中频段:fc附近,-20db,确保足够的相位裕量
      3.高频段:增益要小,以降低开关谐波极其噪声的影响。
      如果此时-40db下降都无法解决,那么,再加低通滤波器。
      如果此时TYPE II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相位裕量,那么,上TYPE III试试。
      归纳一下:
      低频段:稳态性能
      中频段:动态性能
      高频段:抗干扰性能
      fc大,则快速性好,但是抗干扰能力下降
      中频段最能反映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
      P:粗调,就是直流增益。太大了就有可能震荡。就是当前值与给定值做差,放大
      I:细调,将误差进行积分
      D:预测功能,这个,可以看自控书。D大,就会产生毛刺。判断当前值变化趋势,及时作出调整,减小调节时间,提高响应速度。
      有N多种调节办法,但是灵魂就是P肯定是有的,有没有I,D那就看实际情况了。实际上我们开关电源中就是用的改进型PI,也就是type II,type II.很少很少用到D。D,就是在电源输出的地方,串RC到2.5V参考那个脚,我们一般不这么搞。
      至于改进型PI调节,自控书上都有讲解,我就不罗嗦了。
      关于type II,type III,GOOGLE上大把大把。关于这方面的计算,也已经完全公式化了。
      开关电源,主要也就用这2个补偿。其中typeIII用的还比较少。
      我们平时调环路,主要就是调这个补偿电路。
      我发一问:我们输出的是直流,采集的是直流。那为啥还用运放进行放大?
      加RC干嘛?要补偿干嘛?这些与交流频率有关系的,与直流有啥关系?直流不是被电容给隔了吗?
      那么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呢?
      开关电源的模型,有三个入口:
      1、参考输入 vref
      2、输入母线电压vin
      3、负载扰动Io
      其中 2 和3 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交流的,反馈的目的,就是让输出电压在这些扰动情况下,依然稳定。
      再谈一下PC817的作用:
      PC817是线性光耦,集-射极的动态电阻由初级电流iF和集电极电流iC决定
      iF利用三端可调稳压管TL431进行反馈控制.
      输出电压升高
      输出采样电阻,下面那一颗电压上升
      TL431的VAK下降
      iF上升
      光耦次级VCE下降
      如果2接地,1反馈接1脚
      那么此时1脚电压下降
      占空比D下降
      输出电压下降。
      所以稳定。
      其实VCE与iF构成负反馈。就很好理解了。
      此时,TL431接RC补偿,也就是TYPEII
      对于光耦以及3842,2脚接地,光耦射极也接地。
      从8脚拉一颗1K或者稍大的电阻拉到光耦集电极。将这个反馈信号直接拉到1脚。
      反馈就完成了。
      至于1,2脚之间,可以接一个pf级别的电容。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