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防反接

楼主(2019-08-05):
各位大侠:电池防反接,加了NMOS管后,电池充电充不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1:充电IC没有没有办法识别充电完成,在4.1V后,充电电流很小。要好几个小时才充电IC才显示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充电IC没有没有办法识别充电完成,在4.1V后,充电电流很小。要好几个小时才充电IC才显示充满;

表述不够清楚

网友:
    一般2054之类充电IC,充电截止电流是充电设定电流的10%,电阻编程一下。

网友:
    这个恐怕只能提高电压吧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池?
    锂离子的话先涓流、再恒流、最后恒压到微电流关闭。你的充电方案似乎不完善。

网友:
    有gauge吗?重新跑过learning吗?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有完整的一套方案

网友(2019-10-19):
    其实在电池焊接段并一个二极管就解决了,但是前提是你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
    選 NMOS Rds(on) 小於 0.05 ohm 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