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锯齿状得曲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05):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锯齿状得曲线,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采样点是不是太多了,你设了多少采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点是不是太多了,你设了多少采样点?

100个

网友B:
    你这个是原理图仿真还是layout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原理图仿真还是layout仿真啊?

    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那就不清楚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尝试着改下采样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要是结果正确,不必太苛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