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室可以换成节能灯吗?会不会对屏蔽性能产生影响?

楼主(2019-08-05):
之前屏蔽室的照明灯一直用的是白炽灯。可是白炽灯寿命很短,而且现在又越来越难买。所以我想请教大神,屏蔽室可以换成节能灯吗?会不会对屏蔽性能产生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A:
    很简单,影响肯定有的,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影响肯定有的,大小的问题。

    影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吗?

    要想测试结果更精确建议用白炽灯。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卤素灯。

网友B:
    我们原来也是卤素灯,现在换LE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原来也是卤素灯,现在换LED的了。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对试验影响不怎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对试验影响不怎么大了?

    我们现在用的这款LED没什么影响~原来有用过另外一家的,对230M前影响很大~

网友:
    我们的也是卤素灯
注意要是冷光源。

网友C:
    全部用节能灯肯定不行,不过你可以选择改造部分,部分用节能灯。
    在具体做实验的时候关掉就行。

    不然就改造,用最新的LED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用节能灯肯定不行,不过你可以选择改造部分,部分用节能灯。
在具体做实验的时候关掉就行。

    暂时还没有将改造的日程提上来,目前的话,应该会先选几款LED等先用着对比一下。

网友:
    大家说的使我很迷惑啊,除了灯带来的辐射以外,还有哪些方面会影响测试? 灯的种类重要吗?我一直以为只要没辐射(或者足够低)的灯就行呢?

网友:
    有影响的,  我们实验室先在还是白炽灯,   我们的测试工程师说有影响,有次差点因为这个过不了认证。

网友:
    区别在供电上
白炽灯用的是普通工频电
LED灯需用开关电源,电源部分对外会有辐射,需要对供电做好滤波。

网友:
    满足要求的LED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