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代码的含义?

楼主(2019-08-06):
procedure(CreateCrossSectionCall(form)
case(form->cuRField
("close" axlFormClose(form)
axlCancelEnterFun( ) )
("layerSum" num=form->curValue
if(num==6 || num==8 then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rule1" t)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rule2" t)
else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rule1" nil)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rule2" nil)
)
)
("enter" num=axlFormGetField(form "layerSum")
case(num
(10 lay= '( "GND" "IN1" "IN2" "VCC" "VCC1" "IN3" "IN4" "GND1" )
foreach(elm lay
if(index(elm "GND") || index(elm "VCC") then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Plane" "Copper" elm "Negativ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Dielectric" "FR-4")
els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 "BOTTOM" "Conductor" "Copper" elm " Positiv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Dielectric" "FR-4")
)
)
)
(6 if(axlFormGetField(form "rule1") then
lay= '( "GND1" "IN1" "VCC" "GND2" )
else
lay= '( "GND" "IN1" "IN2" "VCC" )
)
foreach(elm lay
if(index(elm "GND") || index(elm "VCC") then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Plane" "Copper" elm "Negativ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Dielectric" "FR-4")
els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 "BOTTOM" "Conductor" "Copper" elm "
Positive")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Dielectric" "FR-4")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段代码是干嘛用的呀?尤其是标红的那两行,代表啥含义?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输入层面的数量,自动创建叠构

网友:
    (10 lay= '( "GND" "IN1" "IN2" "VCC" "VCC1" "IN3" "IN4" "GND1" )
    如果输入的层面数量是10,那么层面依次是 "GND" "IN1" "IN2" "VCC" "VCC1" "IN3" "IN4" "GND1"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BOTTOM" "Plane" "Copper" elm "Negative")
    创建叠构,层面是BOTTOM,类型是Plane,材质是Copper,名称是elm的内容,类型是负片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 "BOTTOM" "Conductor" "Copper" elm " Positive")
    创建叠构,层面是BOTTOM,类型是Conductor,材质是Copper,名称是elm的内容,类型是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