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9-08-06):
这个运放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提供基准电压,电压值应该为1/2 A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基准电压,电压值应该为1/2 AVCC

如果是基准电压,那接到J6上,有什么用呢??
    这是TI的一个万用的参考设计,J6是接红色表笔的。

网友:
    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
    virtual ground generator
虚地发生器

对于单电源供电的模拟电路产生一个虚地,信号处理电路以这个虚地做0点,正电源就是vcc,相对于虚地0.5vcc;负电源就是地,相对于地就是-0.5vcc。

在单电源信号处理电路里面产生双电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