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段式保护 8-10A(延迟0.5-10S) 10-20A(无延迟) 怎么实现?

楼主(2019-08-06):
电源有4组输出
18V  两段式保护 8-10A(延迟0.5-10S) 10-20A(无延迟)

15V 5.5-8.5A(无延迟)
10V 3-5A(无延迟)
24V 2-3A 无延迟

这个保护:两段式保护 8-10A(延迟0.5-10S) 10-20A(无延迟) 怎么实现?不用单片机的前提。非常感谢!

网友:
分 峰值 和 平均值 保护。平均值 的用 RC延时。

网友:
用两个基准,一个基准是8A,超过8A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然后后面RC延时。另一个比较器基准10A,这样当低于10A高于8A,是有延时的电路保护,高于10A,无延时的直接保护,需要两个258及一些电阻电容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