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多少M晶振作为FPGA的时钟呢?

楼主(2019-08-06):
如果要检测一个1Hz~10MHz的频率,进度要求0.01%,应该选择多少M晶振作为FPGA的时钟呢?有什么计算关系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在做频率计,你用的什么方法侧频率?晶振我板载50M倍频作为测量频率,外接10M恒温晶振作为基准闸门时间,本来闸门时间也是板载晶振,但是时间长了会漂移。

网友:
测量方法很多。。。测量精度与测量基准频率的高低、基准频率的精度、测量的闸门时间有关。。。基准频率一般使用的是外接高稳频率源,在使用芯片内的锁相环倍频。。。

网友(2019-10-25):
台湾泰艺晶振,可以为您提供服务,15920692237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