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站天线

楼主(2019-08-06):
最近做基站天线,一个block中有两个天线单元,因此用到功分器,不过一般设计时只考虑到输入的端口S11的VSWR,并不太在意S22和S33的VSWR,这是为什么?想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一分二的威尔金森功分器,只需要关注总端口的S11,不需要关注分路端的S22、S33。
基站阵列天线的馈电网络就是用这种功分器,也不需要关注各天线单元的S22、S33。
理由是S参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S参数的定义是任何时刻,只有一个端口有激励,再去看其余端口的功率电平。
但实际情况是:处于接收状态的基站天线单元,是分路端口2和3同时有激励!这样才能无损耗地合路(同相位),得到更大的接收信号电平。

网友A:
万一只有端口2有激励信号,端口3没有同相位的激励信号,就会出现合路损耗——可能高达3dB损耗。这是S参数S12的定义,仿真可看出确实有很大的插入损耗。

网友B:
对于威尔金森功分来说, S22和S33,无论端口同相还是反相,其值都是0

网友C:
我来说说我的经验,第一是第二和第三端口的阻抗值 不知道是如何确定的,比如,你看2端口的时候 将13端口看做匹配。这样得出的阻抗没有意义,功分器本身就不可能三端口匹配。 第二是 实际上只要一端口的阻抗匹配的够好 S21在3.1左右 那2、3端口本身就已经匹配的不错了。就不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二的威尔金森功分器,只需要关注总端口的S11,不需要关注分路端的S22、S33。
基站阵列天线的馈电网络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说我的经验,第一是第二和第三端口的阻抗值 不知道是如何确定的,比如,你看2端口的时候 将13端口 ...

谢谢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只有端口2有激励信号,端口3没有同相位的激励信号,就会出现合路损耗——可能高达3dB损耗。这是S参数S1 ...

知道了,非常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威尔金森功分来说, S22和S33,无论端口同相还是反相,其值都是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