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话、EDGE、wifi等信号不好,可以从哪方面调试优化?

楼主(2019-08-06):
请教通话、EDGE、wifi等信号不好,可以从哪方面调试优化?感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相当于怎么调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相当于怎么调射频

嗯嗯,就是。

网友:
    射频是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的。通话信号,WIFI信号,需要进一步的测试。你的问题问得太大了。

网友B:
也不是很差,就是DCS的灵敏度有点差?
    你有没有测试相位误差?频率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很差,就是DCS的灵敏度有点差?
    你有没有测试相位误差?频率误差?

    相位误差、频率误差在范围内。现在是测试的同事反映会掉网,电话打不进。信号不好的地方GPRS上不去,需要提高功率。

网友:
    你的DCS的功率确点偏低。

网友:
回答一下关于WiFi信号不好的问题。WiFi信号不好,这是个综合性能问题,可以分解成:传导和辐射两种方式。传导的话,一,要看目标功率下传导测试的功率、EVM、频偏、CCDF曲线等参数,EVM是否留够裕量;二,RX接收灵敏度满足协议标准没、平坦度好不好、有没有单板其他信号阻塞LNA或iLNA;三,要看在目标功率下传导吞吐量是否能跑满,如果不能跑满,那么可能和固件设置有关(测试环境没问题的前提下)。辐射的话,在天线设计及单板与天线匹配良好时,OTA测起来,排除下有没有辐射干扰等。OTA问题不大的话,找BSP工程师跟你去优化一下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