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LNA 增益上不去怎么办?

楼主(2019-08-06):
请教大神,就这么个简单电路 ,调哪个LNA 增益都上不去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单看这个没意义啊,要看你整个电路结构的

网友A:
    增益上不去,测回波损耗

网友B:
    你现在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到多少了?

现在9点多dB了。人家datasheet上面能达到 13dB。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9点多dB了。人家datasheet上面能达到 13dB。

    线路衰减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上不去,测回波损耗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2019-11-24):
    你是怎么测的,最好有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