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环的作用

楼主(2019-08-06):
请假大神,

通常我都是认为磁环是抑制共模,而对差模信号没有任何损耗,比如经常在多根线缆上并行绕制在同一个磁环上。
不过前一阵解决一个问题时,在一根悬空的单线上绕磁环,对辐射也有好处,同时在开关电源中也经常看到插件的一条腿上会套一个磁环。这个作用应该是对差模有作用了。
这个问题比较疑惑, 是否平时认为的多线绕磁环,可能对有用的差模信号也有影响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跟绕法有关,可以抑制共模也可以绕成抑制差模的

网友:
    多线绕制共模电感时,受工艺等条件制约,不可避免的存在漏感,可以利用这部分来抑制差模骚扰。

网友:
    关键是,磁环套在单线上,就能断定抑制的是差模吗?套在单线上为什么不能抑制共模了?
    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必须套在一个环路上才抑制的是共模,有失偏颇;
    你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抑制的共模。

网友:
1. 磁环如果绕在你说的多线并行线缆上,这种情况可以理解成起到了共模电感的作用(当然也有小部分差模电感的分量存在),所以这时候主要是滤除共模骚扰;
    2. 而如果绕在单根线上,可以理解成在这根线上加了一个磁珠或者是随频率变化阻抗的电感(也有小部分共模成份);
这时候单从这条线上来讲,是主要起到了类似差模电感的作用。
但是从整个系统来讲不一定是抑制差模。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在一根悬空的单线上绕磁环,对辐射也有好处,同时在开关电源中也经常看到插件的一条腿上会套一个磁环
    实际上最终也是这些差模信号转换成了共模干扰辐射出去,我们通常测试RE基本是共模。
    从系统上来讲还是抑制共模,单线上也可以理解成抑制差模;

网友:
    单线套磁环,相当于串入一个电感,双线套磁环也一样,只是双线差模对于磁环来说电流为零,所以不会受到抑制。

网友:
    电感定义为:穿过回路的磁通除以电流,加上磁环,实际上增大了回路的磁通量:磁通=磁感应強度*面积,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导磁率。而磁场强度仅与通电流强度有关,在接口电流一定,即磁场强度一定的情况下,加磁环相当于,增加介质导磁率,近而增大了磁通,结果是増加线路电感。

网友:
    非常好的回答】

网友:
    6楼和8楼解析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