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谁做过PoE供电的设备的Surge测试么?

楼主(2019-08-06):
请问各位大神有谁做过PoE供电的设备的Surge测试么?
PD端口的Surge怎么测?因为PD是供电端口,如果按普通以太网端口测试,则设备是没有上电的状态。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标准的要求是用合适的CDN确保能接合适负载,差模共模都需要测试

网友:
不知道POE是什么技术原理,不过surge都是通过CDN耦合,看一下标准就知道有没有适合产品的CDN就可以了。
我这边有6种通讯CDN,可以测试直流、交流,平衡、不平衡网络,data bus、sdb 等。

网友:
    poe 不是分为通信和供电2部分吗?
    比如12,36供电,45,78通信,或者是4线同时供电,
    按照通信标准surge 10/700us 波形

网友:
    这个按照通讯端口来测试,就是不用POE供电来测试。

网友:
PD是受电端. PSE是供电端

    一般是两路供电12/36 或者45/78.surge 差模的时候12-36

    其他网口的surge测试不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PoE端口,差模和共模各测什么波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PoE端口,差模和共模各测什么波形呢?

    非标准的我就不清楚了。波形是10/700 通信组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