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K包地问题

楼主(2019-08-06):
大家在处理CLK的时候,很多的习惯是采用包地。但是对于这个包地,如果:
1,两侧的包地打了很多GND VIA 效果怎么样?
2.如果不打GND VIA 又怎么样??????

网友:
    打一版,试试调调看看。

网友:
    最重要的是CLK参考平面完整

网友:
    立体包地基本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請板廠試算阻抗

网友:
    打GND VIA才会把所有层的地平面连在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线的布线规避的地方比较多,像你提到的包地线的处理也是其中之一,首先要明白包地线的作用,主要是为 ...

  那如果是两层板,而且clk走线还跨层了,那该怎么解释???

网友A:
    时钟线的布线规避的地方比较多,像你提到的包地线的处理也是其中之一,首先要明白包地线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提供时钟信号的回流。如果地线不进行via至地平面,此时地线相当于悬浮状态,地线可以良好的形成天线效应反而形成更大的干扰。
对地线的线宽,地孔的间隔,地线与时钟线间距,时钟线换层时平面层参考等等还需要进行关注,可以查找相关资料看看。需要说明的是,在4层以上pcb(不包含4层)的设计中,时钟线的包地效果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因为此时的回流大部分可以参考相邻的完整平面层(最好是地平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两层板,而且clk走线还跨层了,那该怎么解释???

    clk是不允许跨平面布置的!还没设计过双层板,按我的理解,应该根据信号流走向,将clk走线最短化,并且远离其他信号线(特别是高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是不允许跨平面布置的!还没设计过双层板,按我的理解,应该根据信号流走向,将clk走线最短化,并且远 ...

    有时候跨分割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跨分割是避免不了的。

    单双面板跨层不可避免时,地线和时钟同时跨出,也就是说单双面板时钟线要跟地线,多层板跨层看情况,参考平面不变,不做任何处理措施,如果参考平面从一个地层换到另一个地层,在信号换层处加接地过孔,如果参考平面从地(电源)平面换到电源(地)平面,在换层的地方加电容连接地和电源平面;

    时钟的包地在四层板以上作用不是很明显了,因为有平面层,环路很小;包地一定要打过孔和地平面相连,保证包地电位和地平面一致,否则会成为干扰源。

网友C:
    包地打过孔还有一个作用,比如说第二层是地,顶层时钟包地,如果打过孔的形成篱笆墙,相当于一个顶面开口的盒子,对相邻线等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防止时钟干扰其他线。

网友D:
    注意地线或铜箔上的GND VIA 过多尤其是双面板上,因为双面板的阻抗本来就打,打过多的VIA会使阻抗增大从而产生共模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地线或铜箔上的GND VIA 过多尤其是双面板上,因为双面板的阻抗本来就打,打过多的VIA会使阻抗增大从而 ...

是的,过孔多了地阻抗升高,确实会在地线上产生电位差,而这个就是共模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双面板跨层不可避免时,地线和时钟同时跨出,也就是说单双面板时钟线要跟地线,多层板跨层看情况, ...

    针对双层板,如果CLK换走到地面积大的那一面(B)时候,而此时B面CLK走线对应的A面那边机会都是别的信号线,这个时候B面的CLK是不是不打GND VIA到A面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地打过孔还有一个作用,比如说第二层是地,顶层时钟包地,如果打过孔的形成篱笆墙,相当于一个顶面开口的 ...

针对双层板,如果CLK换走到地面积大的那一面(B)时候,而此时B面CLK走线对应的A面那边机会都是别的信号线,这个时候B面的CLK是不是不打GND VIA到A面会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双层板,如果CLK换走到地面积大的那一面(B)时候,而此时B面CLK走线对应的A面那边机会都是别的信号 ...

    双面板的时钟线边要跟个地线,时钟走到哪,地线走到哪,那些平面基本没用。

网友:
    CLK对周边信号有串扰,建议与周边信号满足3W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