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图的匹配比第二个好一些,但是为啥第一个的发射功率反而不如第一个呢?

楼主(2019-08-0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今天在调匹配时发现,第一个图的匹配比第二个好一些,但是为啥第一个的发射功率反而不如第一个呢?

只有一个端口 调的是射频模块。
非常感谢!

网友A:
PA的输出阻抗不是做到50欧就好,找厂商要loadpull,然后再调试

网友B:
    大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输出功率有关,不是常数,所以不能用小信号来做匹配,需要用loadpull的方法来做,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

网友C:
    楼主你这输入的是回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输入的是回波么?

    S11参数  S11参数调的变好了  发射功率却变差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S11参数  S11参数调的变好了  发射功率却变差了  。

    有可能啊  发射不仅仅跟输入有关。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两个端口一起看的 , 还有你确定你cable线的补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两个端口一起看的 , 还有你确定你cable线的补偿好了?

 cable线确实没补偿,这个影响很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ble线确实没补偿,这个影响很大吗?

不补偿 那你的出的数据就是不正确的,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补偿 那你的出的数据就是不正确的,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好的,我补偿后试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补偿后试一下,谢谢大神!

最好s11s22的return loss smith 还有s12一起看,  总共5个图,  单纯看一个连个参考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s11s22的return loss smith 还有s12一起看,  总共5个图,  单纯看一个连个参考的都没有。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输出功率有关,不是常数,所以不能用小信号来做匹配,需要用loadpull的方法来做,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的输出阻抗不是做到50欧就好,找厂商要loadpull,然后再调试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