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的,其中3、9、12次谐波超了,麻烦有经验的大神可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06):
LED驱动的,其中3、9、12次谐波超了,麻烦有经验的大神可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降驱动电流,找到耦合路径,加滤波

网友A:
你这个是低频的谐波,常用的方法是在前面加电抗器,但是要选择材质好的。或者用谐波滤波器,有无源的也有有源的,但是体积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低频的谐波,常用的方法是在前面加电抗器,但是要选择材质好的。或者用谐波滤波器,有无源的也有有 ...

网友:
    改过一次,如果有空间,并且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加大的电感。如果要求高,可以考虑加……晕死,忘了什么名字了。有个模块可以做的。怎么想也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低频的谐波,常用的方法是在前面加电抗器,但是要选择材质好的。或者用谐波滤波器,有无源的也有有 ...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那差模电感加在高压电容的哪一极,还是两极任意一极都行,因为全桥后面的一般都是极性电容。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那差模电感加在高压电容的哪一极,还是两极任意一极都行,因为全桥后面的一般都是极性电 ...

这就是无源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