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L线N线间距多大比较好。现在找一款比较合适的背板连接器,但连接器引...

楼主(2019-08-06):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请教个问题,L线N线间距多大比较好。现在找一款比较合适的背板连接器,但连接器引脚间距只有2MM。

;

网友:
    找个连接器件FAE让他们推荐一波。。。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大,JST的VH系列连接器就可以,走线可以走细点,保证足够的安全间距!

网友:
    满足爬电距离   百度查查看

网友:
    保险丝之前的220V火零线距离 开槽2.0(空气间隙要求),不开槽2.5mm(爬电距离要求)。如果你一定要用这款插座的话,可以考虑用3P的型号,然后去掉中间那个针脚,PCB上也不留对应插孔,这样空出来的空间试一下是否能满足要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