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8 总线的问题,路过的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9-08-0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mcu接口的TFT液晶屏,SRAM。用的主芯片是STM32F407。SRAM是20位,TFT液晶屏是16位,总线连接没问题,但TFT液晶屏中有一个控制信号RS需要连接到地址总线的A6。原理图画好后编译报错,液晶屏的RS控制脚与MCU的A6形成不了网络连接,错误提示是端口重复。有哪位大神可以告诉下怎么样将总线中的一个地址信号单独连接其他网络net?谢谢了。

网友:
我建议框图上删掉总线分支A6,设置sheet网络为全局网络,通过放置额外Port实现离图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