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将Altium Designer生成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后哪层对应哪层,怎么看???

楼主(2019-08-06):
想问一下将altium Designer生成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后哪层对应哪层,怎么看???

网友A:
看后缀
GTL/GBL:Top Layer/Bottom Layer,顶层/底层。
GPT/GPB:Top Pad Master/Bottom Pad Master,顶层/底层主焊盘,给贴片机定位用,无需给制板厂。
GTP/GBP:Top Paste/Bottom Paste,顶层/底层锡膏层,制作锡膏钢网用,无需给制板厂。
GTS/GBS:Top Solder/Bottom Solder,顶层/底层阻焊层,俗称绿油层。
GTO/GBO: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顶层/底层丝印层。
GKO: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G1,G2,...:Signal Layer 1、Signal Layer 2、...,内信号层。
GP1,GP2,...:Internal Plane 1、Internal Plane 2、...,内平面层。
GM1,GM2,...:Mechanical 1、Mechanical 2、...,机械层。
GG1,GG2,...:为每个孔放置一个定位标记“+”,为每个Layer Pair建立一个单独的Drill Guide文件。
GD1,GD2,...:为每类尺寸的孔放置一个钻孔图形,为每个Layer Pair建立一个单独的Drill Drawing文件。
APR:设置为嵌入式光圈RS274X时的光圈定义文件。
APT:未设置为嵌入式光圈RS274X时的光圈定义文件。
RUL:包含PCB的规则设置。默认自动生成,可在Gerber Setup->Advanced里关闭。
REP:是一个Gerber产生报告文件,展示产生了哪些Gerber文件。
DRR:钻孔报告。
TXT,TX1,...:ASCII码钻孔文件。为每个Layer Pair产生一个单独的文件。
DRL:二进制钻孔文件。为每个Layer Pair产生一个独立文件。(需要在NC Drill Setup里设置才会生成。)
-Plated.TXT:ASCII码钻孔文件。(需要在NC Drill Setup里设置才会生成,默认集合在TXT文件里。)
-NonPlated.TXT:ASCII码钻孔文件。(需要在NC Drill Setup里设置才会生成,默认集合在TXT文件里。)
-BoardEdgeRout.TXT:ASCII码rout文件。(需要在NC Drill Setup里设置才会生成。)
LDP:Layer Pair输出文件,包含PCB的所有Layer Pair,即孔由哪层钻到哪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后缀
GTL/GBL:Top Layer/Bottom Layer,顶层/底层。
GPT/GPB:Top Pad Master/Bottom Pad Master,顶 ...

全面,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