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号与元件一一对应

楼主(2019-08-06):
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在零件组装层,查看位号与元件是否一一对应。

网友:
一般位号方向与器件方向一致,而且放置顺序与器件顺序一致

网友(2019-12-13):
看样子,楼主是手动调节的,所以才有这个担心。用软件自带的功能,就不存在这担心了。具本方法如下:1,选中所有器件;2,按A、P键,在弹出的界面上选择中心点位置。这样就不担心不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