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推断动态可变移位寄存器LUTS(SRLS)的ViTrx架构?

楼主(2019-08-06):
请问如何推断ViTrx体系结构的动态可变移位寄存器LUT?

网友:
VHDL示例:

库IEEE;
使用IEEE.STDYLogiC1164。

实体SRLTEST是
端口(DATAT:STDYLogLogic向量(7下降到0);
CLK,EN:在STDYLogic中;
前台:整数范围3下降到0;
OutDATA:ExtSdLogLogic向量(7下降到0);

结束SRLTEST;

SRLTEST的体系结构RTL是

类型数据类型是StdLogLogic向量的数组(3下降到0)(7下降到0);
信号存储库:数据类型;

开始

OutDATA & L. = ReGeBub(前台);

进程(CLK,InDATA)开始

如果(CLK’事件和CLK=‘1’),则
如果(EN=‘1’),则
RigBand & lt;=(ReGeBand(2下降到0)&吲达塔);
结束如果;
结束如果;

结束过程;

结束RTL;

下面的示例取自SypPrimePro用户指南(C:\SypLyth\SypLIFIFY70\doc),页面4-80:

Verilog示例:

模块TestSRL(CLK,使能,数据,结果,ADDR);

输入CLK,使能;
输入[3:0]数据;
输入[3:0] ADDR;
输出[3:0]结果;

Reg [3:0] ReGubs[15:0];
整数i;

总是@(POSEDGE CLK)开始

如果(启动==1)开始

对于(i=15;i>0;i=i-1)开始
RigBoo & lt;= ReGrave[I-1 ];
结束语

ReGeBl[ 0 ] & lt;=DATAIN;

结束语
结束语

分配结果=ReGeBave[ADDR];

终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