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Vivado Simulator运行时序仿真???

楼主(2019-08-06):
如何使用Vivado Simulator运行时序仿真???

网友:
借用人家的解,给你参考:Vivado IDE :

  • 在Vivado项目中,运行Synthesis或Implementation。
  • 如有必要,请指定Vivado Simulator Simulation设置。
  • 从Flow Navigator中选择
    运行仿真>运行后综合时序仿真
    要么
运行仿真>运行后实施时序仿真 。
只有在成功运行综合或实施时,该选项才可用。

从命令行运行 :
  • 为设计生成Verilog时序仿真网表。

示例 :

open_checkpoint top.dcp
write_verilog -mode timesim -sdf_anno true top_timesim.v

2.生成SDF延迟文件,并注释所有时序延迟。

示例 :

write_sdf top_timesim.sdf

3.解析单个文件或项目文件,通过适当地注释SDF文件来详细说明并生成快照,然后进行仿真。

Vivado仿真器模型使用互连延迟。

因此,正确的时序仿真需要额外的开关,如下所示:

-transport_int_delays -pulse_r 0 -pulse_int_r 0
示例 :

xvlog top_timesim.v
xvlog testbench.v
xvlog $ XILINX_VIVADO / data / verilog / src / glbl.v
xelab -debug典型-maxdelay -L secureip -L simprims_ver -transport_int_delays -pulse_r 0 -pulse_int_r 0 testbench glbl -s top_timesim
xsim top_timesim -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