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以下

楼主(2019-08-06):
如图

网友A:
    是调制过后的信号还是单频输出? 把resolution BW减小看看。调试时最好用单频输入,更容易看出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制过后的信号还是单频输出? 把resolution BW减小看看。调试时最好用单频输入,更容易看出问题在哪

你好 是调制后的信号
    单频是指IQ用信号发生器单独输入正弦波?但我们这里没有差分IQ发生器

网友B:
    不像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干扰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调制后的信号
    单频是指IQ用信号发生器单独输入正弦波?但我们这里没有差分IQ发生器

    看样子你是上移混频器吧? IQ输入必须是中频还是可以支持基带? 差分输入也不难得到,买一个mini-circuit的balun评估板即可,比如这个
    https://ww2.minicircuits.com/pcb/WTB-430_P02.pdf

根据自己的阻抗和频带选取合适的balun,我只是给了一个例子。

    测试混频器功能用单频输入方便得多得多。单频输入可以测试谐波,相噪等,之后还需要用双频输入测试交调系数。测试调制后的信号是最后一步的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是上移混频器吧? IQ输入必须是中频还是可以支持基带? 差分输入也不难得到,买一个mini-circuit的 ...

的确是这样 现在看来是DAC IQ输出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 现在看来是DAC IQ输出造成的

既然有DAC,可以用它来产生单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DAC,可以用它来产生单频

反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