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失调电压

楼主(2019-08-06):
做一个分辨率0.1uV的电压检测电路,目前找到最好的ADC失调电压、失调电流也在几十UV,这种失调电压如何消除呢?大体方案有两种:
1、在输入端外接校准电源
2、在Vref上外接校准电源
上述方式哪个好?还有如何产生这种uV级别的补偿

网友:
    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哥,请教几个问题,大致了解一下,在仪表放大器上加2.5V带缓冲的REF+在ADC上外加5V的ref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也許是咱們兩邊對專業名詞的說法不一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關於「姨婊子運放」業 ...

    ennn,就是我们给仪表放大器的基准电压设置在2.5V,而把ADC的参考电压设置在5V,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nn,就是我们给仪表放大器的基准电压设置在2.5V,而把ADC的参考电压设置在5V,是这个意思。

昨天反覆看了幾次,猜測樓主想表達的應該也是這樣。

樓主大概是被儀表放大器和 ADC 的參考電壓給困惑了。

儀表放大器參考電壓輸入為 2.5V,讓零點偏置到至 2.5V,訊號在 2.5V 上下擺動,所以訊號變動範圍介於 0V ~ 5V。

ADC 參考電壓輸入為 5V,讓偵測可以達到 0V ~ 5V 範圍,二者剛好能搭配運作。

我推測這是設計的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反覆看了幾次,猜測樓主想表達的應該也是這樣。

樓主大概是被儀表放大器和 ADC 的參考電壓給困惑 ...

    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用的是双电源的INA,但是设计的还是把零点放在2.5V这个点。